冶金碰球定尺装置如何改进

楼主(2011-05-21):
求冶金碰球定尺装置,望行业高手附图

网友:
火切机上的吗?假如是方坯的,出于成本考虑,方式不多,大部分连铸车间都是这样的,增加投资可以考虑激光测量、红外摄像定尺,都有成熟产品,直接找火切机厂家购买就可以了,没有什么技术可以说的,常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方坯 为的是降低成本

网友(点评):
碰球已经是最低成本了,降无可降,再降低成本就不玩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要的是方案 设计吧

网友:
是否可以改为做一支架高架与铸坯之上,在支架上装一摆臂摆臂处加行程开关,当铸坯推动摆臂行程开关动火切开始

网友(2011-07-12):
输送台配挡块加行程开关.

网友:
你所说的工作环境是钢坯剪断机联动的情况吧. 如果是龙门式机械剪断机,则可用挡块加行程开关. 如果是液压剪,则需要考虑液压回复时间配合问题. 如果可以提供稍详细工况说明则便于给出建议. 比如工作节拍等.

网友:
钢坯剪断是冷剪还是热剪? 有进出输送台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