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达柴油车9万公里了,烧机油烧的厉害---请教

楼主(2011-05-21):
捷达柴油车9万公里了,烧机油烧的厉害,新加的机油跑800公里油尺上就看不到了,但是车还是很有力哦,请教大侠们我的车是不是要大修或是换什么的啊

网友:
先测量缸,假如形状超的不多,只是松了,换环,
形状要是不对了,要修缸,配活塞,换环,
另外检查气门杆密封,有问题就要换新的,
其次是看润滑系统有无泄露,

楼主:
谢谢,润滑系统无泄露啊,看看大侠说的气门杆和缸了,就怕是缸的问题,头大了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