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钢件表面包一层耐磨的塑料类的材料----请教

楼主(2011-05-21):
具体是这样,我所要制作的是一种测试治具,被测的是一种开关面板,测试治具有一测试杆要快速压在被测试的开关面板上,并且在其表面滑动,而不能使开关面板表面刮花,测试杆直径只有1MM左右,杆的材料必须是钢材,只允许头部接触开关面板的部分做软化不刮花产品表面的处理,请各位高手指点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比始能否在头部镀其它软性塑胶等,具体应该怎么做,哪里能做等?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这么搞.建议你多试下,就当多报废几个吧!实践出真知!!!!

网友:
表面挂聚氨酯胶

网友:
就像楼上说的,可以在表面包上一层聚氨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聚胺脂怎么才能挂得上去呢,同时哪里能买得到液态的聚胺脂,希望能帮我解答,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聚胺脂怎么才能挂得上去呢,挂上去的聚胺脂与钢棒能否粘结得牢固呢?因为我是要压上去后左右移动的,有剪切力。同时哪里能买得到液态的聚胺脂,希望能帮我解答,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还真不清楚,我们的都是把图纸做好后采购直接拿到供应商那里加工的
具体怎么做的倒真没研究过
我们的是用在辊子外面的,你的要受剪切力的话还是找个加工厂家详细咨询一下吧

网友:
把你的测试杆做成圆珠笔的笔尖形式就好了

网友:
直接找挂胶的地方就可以了,有专业挂的
楼主哪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广东惠州的,不知道这边有没有

网友:
进来学习的.
不知道以后能遇到LZ那情况不?

网友:
你这种情况一般是在测试杆头部装防护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问题是我只是拿测试杆举例,事实上那是个不规则的头部如图:

请教下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做到,我试过了,挂硅胶根本挂不住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发的图片看不到啊!你只是起向下压的和滑动两个动作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附件为零件图纸,请帮忙看一下,端面是需要在塑料外壳上摩擦的,所以不能刮花表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看这样可否?

网友:
既要是塑料,有要耐磨擦,这样的常用材料就是尼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回复,那种方式是比较好,但我那个零件比较小,不是很够位做那样的扣位。涂胶的端面外径就只有φ7,真的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点评):
喷塑不知道你试过没有?有空还要请教你自动打螺丝的结构设计,不用谢!

网友:
肯定有,在钢表面粘接聚氨酯的结构有印刷机的橡皮滚筒,他们行,你肯定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