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钢板的弹性模量和泊松比都是多少!

楼主(2011-05-21):
常用钢板的弹性模量和泊松比都是多少!有相关资料么 比如b250p1 br440/590等等

网友:
材  料:    碳钢、低合金钢、合金结构钢
弹性模量E/Mpa:    (2.02~2.1)×10^5
泊松比ν:    0.3~0.31
线胀系数α/(1/℃)|加热:    11×10^(-6)
线胀系数α/(1/℃)|冷却:    -8.5×10^(-6)

网友:
在机械手册第一本,第一篇,
《常用资料和数据》下就可以找到常用的这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知道像武钢 宝钢这样企业的常用钢板的相关数据 不知道是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