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做个31MPa的油源系统---请教

楼主(2011-05-21):
求助各位:我正做个31MPa的油源系统,请教各位74度扩口接头方式能否胜任,还有更为安全的连接形式没?24度无扩口式内锥如何?谢谢!

网友:
这个压力很普通的,随便一种液压接头基本上都能满足。

网友:
31MPa的压力用扩口接头不太合适。建议用焊接式或卡套式。

网友:
卡套式较合适

网友:
    还是用焊接接头吧,虽然不太美观。卡套安装太麻烦,工人会骂死你的,还容易漏油。

网友:
用卡套式较美观,和焊接式比要高一个等级。现在可用卡套预装机预装卡套,不再需要用熟练技术工人了。

网友:
其实你用什么接头要考虑到安装工人的能力,质量好的卡套、扩口接头都可胜任,卡套漏油大多是安装不合规范或是钢管精度材质不行,扩口多是内壁处理不过关或是扩的不好,总之绝大多数时候不是接头形式的问题而是人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