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知道这个公式上面各个参数的单位是什么?

楼主(2011-05-21):
摩擦焊机的摩擦转矩计算公式

网友:
一般不给量纲的公式你直接用kg N m带入就可以了

另外请问这个公式是计算端面接触的摩擦扭矩的吗?

网友(点评):
公式中μ怎么是时间和距离半径的函数啊,怎么根据距离旋转中心的远近来确定摩擦系数呢?

楼主:
是按照r=1/3R来确定的

网友(点评):
是不是μ=1/3r? 另外摩擦压力P也跟半径r有关,它用r表示的表达式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是的  是两个物体端面相互摩擦产生的扭矩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这些问题我自己也不是很了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把邮箱给我,我把那资料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