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NUNC换刀问题---请教

楼主(2011-05-22):
当要换的刀是主轴 上的刀时,输入T 就显示找不到刀具的报警,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不知道  但是 刀已在主轴上了 你还换啥!~!~

网友:
这个是机床PLC控制的,想要它不报警就把PLC和梯图改了吧,前提是PLC是开放的可以改,呵呵

网友:
你报的是什么号?是什么机床?也没说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还是你懂得点,我的意思也是想请人教我改梯形图,一般机床的梯形图是可以改动的,

楼主:
这个问题很难吗?那些号称高手的人才哩?看来在网上想学点什么是错误的,

网友:
加工中心也可以用宏程序重新去定义换刀程序!有的情况不用更改梯形图的!
你可以试试下面这个程序...

:9026(TOOL CHANGE FORMAT:M6 T_)
IF[#20*1 EQ 0]GOTO3001
G80 M5
M9
#1=#4001
#2=#4003
G91 G28 G0 Z0
IF[#20 EQ #900]GOTO 1
G4 P2 (等待定位,此句可以不用,一般机床系统换刀都有检查主轴是否定位的条件,但是有些机床则不行,如要根本解决,须做成循环检查)
M6 T#20
#900=#4120
N1
G#1 G#2
M99
N3001
#3000=1(TOOL NO. ERROR)
注意:#900为当前主轴刀号,第一次使用该换刀程序需将#900=当前主轴刀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大,你写了那么多你自己想想,哪个机床没有换刀程序,都有,我的问题很多人没有弄明白其实就是
1:如何用变量读取主轴刀具也就是您所说的#900=主轴刀具,如何让它们相等?2:为什么当T码就是主轴刀具时会有#3000=1(TOOL NOT FOUND)报警?说白了也就是:梯形程序读完T码后,将数据储存在哪?#3000=1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如何在梯形图中改掉它?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当然您也许会说您程序里有#900=#4120这句,我试了很多次,#4120读的是当前的T码并不是当前主轴刀具,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不会梯形图!呵呵 不好意思.所以才建议你试试这个程序的
IF[#20*1 EQ 0]GOTO3001 这个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定义刀号或者是#20=0的情况才会报警,而不是说T代码等于主轴中的刀具报警!后面那和语句#900=#1420 是跳转到程序结束
还有最后一句话很重要,第一次使用本程序之前请将#900的值改成当前主轴中的刀具号!

网友:
回复 网友C:

法拉克系统只有读取当前T代码,哈斯系统有专门的一个系统变量来读取主轴的刀具!呵呵 也许你是对的!慢慢再等等 应该有高人的!

楼主:
我是真的好想高手能给个理想的答案,
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PMC的技术问题不应该是系统的问题,新泻机床也是FUNUC系统,它就有一个变量读取当前的主轴刀具,MAZAK的也有(只不过它是三菱的)
希望高手指点,俺在网上求教无数,虽然回复的人才不少但从未找到过答案,他们只是想噌分,也顺便说一句宏程序我7年前就用得自如,与我答案无关而肤浅的宏程序就不拿出来秀了

网友(2011-11-13):
这个问题我好像以前也碰到过,我记得是刀具在主轴上时关过机后会出现刀具在主轴上的参数里的值会清空,会导致下一把刀如果换主轴上的刀时会出现这个报警。如果把这个刀具手动的去换掉后就不会现出这个问题,如直接用M6去把这个刀换成空刀,就OK了。这个从操作上来说的。从系统参数的读取和写入的方式我没试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