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刀可以切割无缝钢管吗

楼主(2011-05-22):
咨询下无缝钢管的管头可以用水刀切割吗  很有水刀的运行成本高吗

网友:
可以切, 但是要看你想什么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无缝钢管的两头切除

网友:
是可以切割的, 但是用水切割并不是一个好方法, 由于在切割过程中, 有时是割了上壁后, 水射流通过中间的空心时, 水射流的直径变大, 等到水射流要切割管的下壁时, 尺寸变大了, 所以如果要切割管, 要在管的中间加东西, 令水射流不分散才可以。

楼主(2011-07-12):
一天要切割几万支的,要在管的中间加东西,那样的工作量太大了

网友:
你控制好速度,就不要加了。

网友:
可以切的好,但是有技巧。我们公司最近切无缝钢管做点技巧,在机床上配个旋转轴、伺服电机,切割时候360度旋转,速度还可以。
具体谁想咨询请电话联系18762019597李。因为是生产厂家所以,有的技术自己做起来还比较方便希望给大家一点帮助,我是江苏旭升水刀

网友:
第一次接触这个,学习学习

网友:
可以,目前我们这的办法就是,胡司令所说的,中间加一道屏障,否则管得内部会受伤,
只不过在切割过程中,环境不太好,注意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