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磨擦压力机1600T,1000T,630T,用GCR15材料锻压成齿轮形状,模具用什么材料?

楼主(2011-05-22):
请教,现有磨擦压力机1600T,1000T,630T,用GCR15材料锻压成齿轮形状,重量1KG-7KG/件不等,请问模具用什么材料?- @/ Q. H& Q* [* K
如有谁能做模具设计或加工的工厂请联系

网友:
推荐用H13。不过还是你自己斟酌吧!我们用的都是H13效果还不错!

网友(2012-07-10):
5NiCrMo材料也可以

网友(2012-09-22):
Cr12MoV,以及高速钢

网友:
热作模具钢:H13,3Cr2W8V,5CrNiMo等!跟据产品来定!!

网友(2013-03-10):
用5CrNiMo或是5CrMnMo,模具失效后采用堆焊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