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洛氏硬度,布氏硬度,维氏硬度之间的相互关系

楼主(2011-05-22):
    请教洛氏硬度,布氏硬度,维氏硬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关系表达式),哪里能找到相关资料?他们各侧重表示哪种材料硬度?

网友:
HR=K-h/0.002.洛氏硬度值是一无量纲的材料性能指标,使用金钢三压头时,常数K为0.2,使用钢压头时,常数K为0.26,它可以用于硬度很高的材料检测,钢件热处理质量检查中用得最多,但由于压痕小硬度值代表性就差,如果材料有偏析或组织不均匀,则所测硬度的值的重复性就差,所以要试验不同的部位测定三点,取其算术平均值。一般用于淬火钢,调质钢等。
HBS(HBW)=F/A.--------S表示用钢球,W表示硬质合金球。
HV=0.102F/AV=1.8544F/d平方=01891*F/d平方.
在这里只能大致介绍,具体你看看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方面的资料。

网友:
1.洛氏硬度
  是以压痕塑性变形深度来确定硬度值指标。以0.002毫米作为一个硬度单位。当HB>450或者试样过小时,不能采用布氏硬度试验而改用洛氏硬度计量。它是用一个顶角120°的金刚石圆锥体或直径为1.59、3.18mm的钢球,在一定载荷下压入被测材料表面,由压痕的深度求出材料的硬度。根据试验材料硬度的不同,分三种不同的标度来表示:
RA:是采用60kg载荷和钻石锥压入器求得的硬度,用于硬度极高的材料(如硬质合金等)。
  HRB:是采用100kg载荷和直径1.58mm淬硬的钢球,求得的硬度,用于硬度较低的材料(如退火钢、铸铁等)。
  HRC:是采用150kg载荷和钻石锥压入器求得的硬度,用于硬度很高的材料(如淬火钢等)。
2.布氏硬度
  布氏硬度(HB)一般用于材料较软的时候,如有色金属、热处理之前或退火后的钢铁。洛氏硬度(HRC)一般用于硬度较高的材料,如热处理后的硬度等等。
  布氏硬度(HB)是以一定大小的试验载荷,将一定直径的淬硬钢球或硬质合金球压入被测金属表面,保持规定时间,然后卸荷,测量被测表面压痕直径。布氏硬度值是载荷除以压痕球形表面积所得的商。一般为:以一定的载荷将一定大小的淬硬钢球压入材料表面,保持一段时间,去载后,负荷与其压痕面积之比值,即为布氏硬度值(HB),单位为公斤力/mm2 (N/mm2)。
  测试载荷与测试钢球的直径需根据材料的实际性能再确定。
3.维氏硬度
  维氏硬度试验方法是英国史密斯(R.L.Smith)和塞德兰德(C.E.Sandland)于1925年提出的。英国的维克斯—阿姆斯特朗(Vickers-Armstrong)公司试制了第一台以此方法进行试验的硬度计。和布氏、洛氏硬度试验相比,维氏硬度试验测量范围较宽,从较软材料到超硬材料,几乎涵盖各种材料。

网友:
硬度和强度之间有公式,但是硬度之间好像没有公式吧,你自己找个表可以总结一下规律

网友:
我也觉得没有公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