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钼丝损耗如何计算---请教

楼主(2011-05-22):
请问线切割快走丝割钢件钼丝损耗如何计算?谢谢!

楼主:
还没高手指点。。。。是根据线割面积来算还是加工时间。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
好像没有专门计算这个的吧,主要是计算丝的使用寿命的。当然有本的经验来看的话,切厚工件丝的寿命会短。很少能到自然断的。都是夹断的。

网友:
大多还是看经验吧!丝的损耗受工件材料工件厚度电参数切割时间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呢

网友(2011-06-22):
每换一次丝,把最上的导电块旋转一下。不要让丝接触有划痕的一面。可以很好的保障丝的使用时间。其次不要让丝过紧,用手按一按丝,要感觉有很好的弹性 为最好。再一点,水脏点不要紧,哪怕不换也行,但必须定时清理水箱中积纯的黑油状的脏东西,特别是箱底的。用刮板清理干净。最后一点,每次开机前,要检查丝是否在导轮上和导电块上,是否被夹住,和松紧是否合适。养成好习惯,丝的寿命自然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