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的(里面细的)是怎么安装上去的---如图,请教

楼主(2011-05-22):
                                                                                      哪位前辈知道图中的用于开合的(里面细的)是怎么安装上去的

网友:
先做出螺旋形的,错开了就可以装了,然后扳正

网友(点评):
错开怎么能装进去呀?

网友(点评):
螺旋式的,就像弹簧一样,你可以将几个弹簧嵌在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麻烦问一下这个板正容易吗?

网友(点评):
应该不容易,你用手怕是掰不动

网友:
要是铜的应该不难吧

网友:
今天刚刚发现的一个免费查女友(男友)手机位置的网站,准确率99%,手机位置精确范围50米,连街道都可以显示,真不可思议!
www.63gps.com/?qxyzb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