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家的资料,GSK 890TDb三种对刀方法,有疑问,求教。

楼主(2011-05-22):
厂家的使用手册,GSK 980TDb三种对刀方法,分别是下面图1的定点对刀,图2的试切对刀,图3的回机械零点对刀。

第一种的“定点对刀”有点明白。

但第二、三种有困惑:

1、为什么第二种“试切对刀”无用G50建立工件坐标?
2、前一种“定点对刀”用的是U、W输入刀补,而第二种“试切对刀”为什么是用X、Z输入刀补?
3、第三种的“回机床零点对刀”和第二种的“试切对刀”相比,是不是只多了回机械零点这一步骤,其它的步骤都相同?
4、参数NO.049和NO.050是怎么回事?

第一种:

第二种:

第三种:

网友A:
抄一下说明书也加精化,这是什么世道哟。

网友B:
是不是GSK  980TD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GSK  980TD系列

谢谢提醒,已经改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抄一下说明书也加精化,这是什么世道哟。

上面的对刀问题看不明白啊,懂的解释一下嘛,我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