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轴异响、振动----请教

楼主(2011-05-22):
大侠们好啊,我的设备(GSK980TDa数车)最近在干活时发现,每当摇动手轮时(X向或Z向)放在x0.1挡,X 轴电机就会发出嗡嗡的振动,但摇快些就没事;在快速度进刀时,也出现了这种嗡嗡振动,大家说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伺服参数 厂家来修设备时,曾经调过一次,开始没调好,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后来调好之后我们一直也都没动,但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一情况呢,)
在此多谢各位了啊

网友:
调下驱动器增益参数  还有刚性比。如果还不行  大概就是驱动器或者电机出问题。一般情况调下参数都OK了 。

网友:
你这个系统的我不清楚,我常用的是FANUC 0i  MD系统加工中心,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开始以为是缺油引起的机械振动,经过检查并没有发现有润滑不好的情况,机床厂叫我们改了伺服滤波参数后就没再有响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了啊,当时只看厂家调试过一次,小弟对这个参数不是很了解,没有把握还不敢乱改,谁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发一下好吗(GSK980TDa系统的)yifeng0371@126.com谢谢大家了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去广数网站下载他驱动器调试手册  。那边步骤很清楚。
  我电脑坏了 。里面资料全部丢失。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大侠了啊

网友:
顶2楼~~
不行还是找厂家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过了包修期了,谁还管你啊,

网友:
厂家参数设置的大了吧  调下参
数就Ok了 ,

楼主:
这是我下载的DA98A伺服驱动手册,大家有兴趣的看看,
现在具体是那个参数引起的振动,还没搞清楚(速度比例增益、速度积分时间常数、速度检测低通虑波器、位置比例增益)这些参数调不适当都有可能出现振荡,请高手看看一般那一个会出经常问题,经常是要改的,。不然改乱套了,设备瘫痪了,后果可想而知了(曾经因车出的表面粗糙度不好,厂家调过一次,具体是哪个参数,不记得了)
谢谢各位大侠的观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过了包修期了,谁还管你啊,

  不是吧!我这买的早过保修期,但是出问题还是可以打电话问的。已经咨询过几次,解决一般的问题还是可以的。说不清楚的就上门修。当然,要收费的!
  买东西还是选质量和服务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