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设备功率选择电缆截面积---请教

楼主(2011-05-22):
车间安装新设备时都先从车间屋顶的三相电源母线槽引出电缆接到设备上,已知设备的功率大小,如何计算电缆的安培规格,以及如何选择对应的电缆铜芯截面积?当输入电源要求是单相220V,或三相380V时。请各位玩电的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首先说,准确讲应该看配电手册,按工况、电缆铺设方式、散热计算就可以算出电缆截面,公式书上有,

网友:
你下载一本电工实用手册吧,上面都有,看完了还可以学到很多知识,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
一平方毫米5-8安,电缆越粗,取值越小!最小值单根不小于1.5mm

网友:
楼主最好说明多大的功率和电缆的距离,大家好具体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