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产品如何加工???

楼主(2011-05-22):
都不知道怎么描述:一个圆锥体,有三刃内偏斜齿,一半边铣个平面,不知图片是否清楚。请教各位这样的产品如何加工?
长120,外圆12,锥度15度。有对产品形状有疑问请跟帖,我尽量解释,量比较大。烦请各位!

网友:
斜齿的参数?应该车铣能加工吧,刚接触机加,等高手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多拍两张照片呢?这一章照片实在是太少点了!或者整个三维图上来看看也行!

网友:
是呀,兄弟,这张照片看着让人有些眼花,有其他照片或图纸吗??

楼主:
实在抱歉,斜齿的确有参数,三维不会做,图纸暂时没有。图片再上几张吧

网友:
应该是铣好槽后斜切磨磨得齿吧,看不太清。

网友:
照片的背景色不好,看不很清楚啊!!!!

楼主:
谢谢各位捧场,6楼兄弟估计是看清楚了,我是新手,不知您说的斜切磨是什么加工设备,适合批量加工吗?斜齿有参数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