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老报警---请教

楼主(2011-05-22):
   永进的加工中心为什么老是出现主轴润滑异常报警啊?哪位知道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你这个机床的润滑报警是流量计的,还是压力的,还是滤芯?总报警还是检查一下润滑管路,看看是不是有堵的。再一个如果有过滤器的话,检查下过滤器是否堵了,还要看看你的润滑油是不是脏了,过滤器精度是否太高。

楼主:
说的很详细啊,我再检查检查了,谢谢了啊

网友:
润滑没油啊。
      润滑泵里面加油。。

网友:
两种情况,1)确实是润滑油问题。
                  2) 检测元件有问题

网友:
两种情况,1)确实是润滑部分有问题。
                  2) 检测元件有问题

网友:
前段时间我司牧野加工中心也出现了类似报警,结果是有异物在油箱。被动力泵吸入管路,造成润滑油流量减少,故出现类似报警。望此事能对楼主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