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液压缸密封件

楼主(2011-05-22):
碰到一液压缸泄露,由于没有备件,不敢拆液压缸,查图纸有这样一密封件rod seal  140/150-12.5  看其他像Y圈,哪位大侠能指点下...多谢!

网友:
杆用密封圈140/150。140内径,单面厚5?
存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内径140,单边厚5的Y圈有疑问吗?  还是说这个密封不是Y圈? 请指点,谢谢!

楼主:
有可能是V圈吗?  杆密封应该是Y圈为主吧?  速度在0.2M/S左右,压力中低压(系统压力是100MPA)

网友:
单边5?有疑问。拆吧,没什么东西。看下圈有没坏。

网友(2011-07-11):
100MPa压力,一般不用Y圈的!把油缸厂家说一下

楼主:
最新进展,老外带了些星型密封,让我们换上,结果是失败了,四个缸三个泄露... 看来静密封还是O圈的效果好,记得看过资料说O圈是静密封之王,现在想来,这句话还是有道理的,唇形密封还是不适用于静密封。

楼主:
不好意思,回复错了,不是这个主题,这个主题问题已经解决了,O圈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