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顶高系数

楼主(2011-05-22):
齿顶高系数的选择有0.8和1两个,选择时有什么要求,是任意选,还是优先选哪一个?

网友:
一般选1,因为齿根高系数是1.25,不大可能干涉,选0.8的是短齿,干涉的可能性更低,但也有可能降低强度。

网友:
正常齿制的齿顶高系数是1,短齿的是0.8,这要根据齿根弯曲强度来设计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