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筒翻边---请教

楼主(2011-05-23):
我找了个机械销售商帮我做这翻边压型机,要价2万多,太高了。觉得不值得。希望社区朋友帮帮忙,反正产量不高,我想自己做个土火。964885043@qq.com

网友:
是不是做好了“圆筒”,以及杯子形状都做好了,只要做翻边?那样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做圆筒以及带上底,做起来就比较麻烦了。楼主要说清楚这些,还有尺寸、材料、要求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锈钢板,1.0~1.5mm厚,圆筒直径140~350,圆筒长500~1000mm
桶底冲压成型焊接上去的。就是想添加那翻边的设备。谢谢

网友:
圆筒如果是卷成焊接的,接口部分在翻边时会有一些开口,其他的和圆筒的翻边没有差别:材料不厚、圆筒尺寸不大,可能在翻边之后再去焊接底板操作上比较方便,这样的翻边就是做一个简单的翻边模即可,压力需要不是很大,但是尺寸较大,可能需要改造压力机或者干脆做一个简单机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老师能不能帮忙做这设备或者出图都可以

网友:
你把最大和最小的零件的图纸发给我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忘了说了,这是非标的,直径范围是140~350,大小不定

网友:
我以前做过罐装机械,可能同你这原理差不多,你也可以直接找制罐的厂家给你定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