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输入---请教

楼主(2011-05-23):
各位老大,小弟使用的是CAD2008中文版,我在输入文字的时候只要是改变字体,出来的文字都是躺着的,请问给我大侠怎么回事?

网友:
你选择下边不带横线的字体,一直往后翻就能找到。

网友:
别选 前面带 @符号的字体   选不带@的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还真没遇到这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选@的又该怎么做呢?小弟谢谢啦

网友:
选中文字后,再在字体中选不带@的字体就可以了啊

网友:
用PCCAD吧,绝对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