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一般HRC硬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2011-05-23):
比如说HRC35-45好达到吗?一般通过什么方法达到,会有什么缺陷?期待师傅们回答!

楼主:
补充一下,我的工件尺寸是34*34*20。结构不复杂。

网友(点评):
完全可以,这个硬度范围内综合力学性能比较好。

网友:
我来是想学习的,但没看到人回答。我想是常用的热处理可以达到,至于具体方法就去看书了。

网友:
45号钢淬火后没有回火之前,硬度大于HRC55(最高可达HRC62)为合格。实际应用的最高硬度为HRC55 高频淬火HRC58

游客

网友(2012-06-19):
这个我玩过,淬到58度

楼主(2011-06-16):
回复 网友A:

那淬火回火后的硬度是多少?还有调制后的硬度一般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淬火最高达到HRC58,一般应用就42—48。调质达到HRC45~50,最高HRC60。

网友(点评):
调质能到HRC45~50?请问具体操作时什么?估计你不一定知道什么叫调质。。。。。。

网友(点评):
淬火+高温回火的复杂热处理叫做调质。理论知识不好,就多看看金属工艺这本基础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其他地方找的资料,说一般45钢淬火回火后使用硬度为HRC35-45,调质一般为HB250-300,说调质大于这个范围就不利于加工了。不过大家说法不一,我就想问问一下大家。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调质后的硬度不能大于HRC30,否则难于加工。
45号钢焠火后的硬度不宜大于40,太大会产生大的内部应力。如果是工件的表面需加大硬度,提高耐磨性,可以采取表面渗碳的热处理方式,这样,工件表面硬度可达到HRC50以上

网友(点评):
这才是志业的解答,无知者不要乱发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呵呵!

网友:
高手还是多啊,我也要成为高手!!!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热处理很好打到的,可以的‘

网友(2011-07-29):
45港一般使用硬度最好控制在HRC45-48之间,可调质后表面高频淬火,如果将硬度提高的50以上,使用性能就差了

网友D:
         书本上的就不说了,都能查到,我说下实际中一直在运用的。45#一般热处理淬火回火后,硬度在45到50,产品比较能保证。如果要求硬度比较高,模具上的导柱,一般要求58度以上,常规用高频淬火,保持表面硬度打到要求而且不容易开裂,高硬度要求切勿整体淬火,45钢本身的成分局限,整体淬到58度,很容易断裂。如果要求62度以上,也可以达到,先调质,再高频,能到62度而且不容易断。
          按常规来说,调质控制在32度以下,再加工不会有太大难度,35度以上车、铣、钻会啃不动,换进口刀也可以解决。
          总之45钢本身是一种比较普通的材料,不要奢求有非常高的性能,HRC45,基本容易达到,并且没有什么明显缺陷。如果要求58度左右,就容易断了,所以通过高频(外硬内软)来防止断裂。如果要求62度,实际已经超过材料的性能了,一般应该首选换材料,未了成本一定不换的,那就调质+高频(这些书本上是没有的哦,楼主记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书本上的就不说了,都能查到,我说下实际中一直在运用的。45#一般热处理淬火回火后,硬度在45到50 ...

谢谢你的解答,很详细。以后关于材料的问题希望还能向你请教,再次感谢!

网友:
阿里嘎到,学习了,都是高手啊

网友:
45#是优质碳素结构钢,一般用于做结构性零件,比如外套、支架、支承垫板之类零件,通常不需要淬火的,其热处理性能也并不好,常用的状态是退火态(硬度是HB200多点)、调质态(HRC28~32)、淬火态(HRC43~48),但是因为其淬透性只有10mm左右,所以淬火后材料的均匀性很差的,特别是对于较小的零件,比如楼主的30mm左右大小的,在热处理时很容易过烧,会烧坏一层,其淬火是水淬,表面又会锈蚀一层,这些都需要很好控制才行。目前比较好的替代材料是40Cr,因为有Cr的成分,淬透性有较大改善,而且可以采用油淬,所以锈蚀也大大减小。

网友:
一般HRC热处理范围在4—5个单位左右,你说的35—45范围太广了

网友:
淡化...热处理!!!!!

网友:
840度淬火,可达到40-45,属中碳钢,建议表面渗碳淬火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调质能达到35-38HRc   看你的需要了
渗碳淬火能达到58-62HRc
正火的28HRc左右

网友:
淬火不调质, 55吧

网友(2011-10-07):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调质后的硬度不能大于HRC30,否则难于加工。

是渗氮吧,渗碳的材料是低碳钢,45号是中碳钢所以应该渗氮

网友:
高手啊,都这么专业啊

网友(2017-01-14):
高手还是多啊,新技能又学到了

网友(2017-02-23):
调质处理28到32,淬火50到55

网友(2017-06-25):
高手还是多啊

网友(2019-08-28):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调质后的硬度不能大于HRC30,否则难于加工。

那MISUMI上的这个怎么说?

网友(2019-11-08):
调质:在淬火后再经高温回火(500-650°C)处理。因回火的温度不同,会有不同的硬度额。
淬火:就是加热到一定温度进行快速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