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程序管理规程---请教

楼主(2011-05-23):
       我们公司内应用的数控机床越来越多,程序也越来越多。现在急需建立程序管理制度,以防止错乱。因为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所以请教各位有这方面经验的大侠,请各位赐教一二,谢谢!

网友:
一般来说,数控系统参数是不允许操作者随意修改的,在管理制度中应该明确,加工参数在修改前应该由操作者和班长共同确认后方可修改,防止参数修改错误导致撞车事故,在管理制度中应该明确,在修改参数时,应该留下记录,修改参数的人员应该在记录上签字,仅仅是建议啦!呵呵

网友:
程序 管理可按产品用途,功能等分类,以文字第一字母起名,并统一记录为好!!!!

楼主:
谢谢各位建议。这些我们都在做,我所希望的是建立完整的管理制度控制这些方案的执行,各位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建议采用NCBASE软件管理。

楼主:
你的建议不错,值得考虑一下,谢谢

网友(2011-07-13):
%
O4084

(50165-230-39-3-7406)
(SUB PROGRAM)
(BOTTOM FIN CUTTING)
(PROGRAM VERSION 00)
(YCM)
(ERIC 20101026)
(MACHINING TIME 200 M )
(INPUT DATE ERIC)
(INPUT PERSON ERIC)

(G55)
(T1=D100 END MILL)
(T2=D16*25  ENDMILL)
(T3=D16*40  ENDMILL)
(T4=D1  ENDMILL)
(T5=D10-4NT  ENDMILL)
(T6=D13.3  ENDMILL)

G0G17G55G40G80G90G69

T6M6(D13.3 MM END MILL)
#1=20.0
#2=2.0
N66
G0G90G54X-7.Y-410.58M3S7000
G43H6Z50.M8
Z[-#2+5]
G1Z-#2F5000.
X395.F1500.
G0Z5.

网友(2014-06-26):
完整的控制程序有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