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模具原理

楼主(2011-05-23):
      1. 什么是注塑成型
  所谓注塑成型(Injection Molding)是指,受热融化的材料由高压射入模腔,经冷却固化后,得到成形品的方法。该方法适用于形状复杂部件的批量生产,是重要的加工方法之一。
  注射成型过程大致可分为以下6个阶段
.合模;b.注射;c.保压;d.冷却;e.开模;f.制品取出。
  上述工艺反复进行,就可连续生产出制品。
  2. 注塑成型机
  注塑成型机可分为合模装置与注射装置。
  合模装置主要作用是实现模具开闭以及顶出制品。合模装置可分为如图所示的连杆式和直接利用油压实行合模的直压式。
  注射装置是使树脂材料受热融化后射入模具内的装置。如图所示从料头把树脂挤入料筒中,通过螺杆的转动将熔体输送至机筒的前端。在那个过程中,在加热器的作用下加热使机筒内的树脂材料受热,在螺杆的剪切应力作用下使树脂成为熔融状态,将相当于成型品及主流道,分流道的熔融树脂滞留于机筒的前端(称之为计量),螺杆的不断向前将材料射入模腔。
  当熔融树脂在模具内流动时,须控制螺杆的移动速度(射出速度),并在树脂充满模腔后用压力(保压力)进行控制。当螺杆位置,注射压力达到一定值时我们可以将速度控制切换成压力控制。
  所谓模具(Mold)是指,树脂材料射入金属模型后得到具有一定形状的制品的装置。虽然在图中没有标明,事实上为了控制模具的温度,在模具上还有使冷媒(温水或油)通过的冷却孔,加热器等装置。
  已成为熔体的材料进入主流道,经分流道,浇口射入模腔内。经过冷却阶段后打开模具,成型机上的顶出装置会把顶出杆顶出,将制品推出。
  4. 成形品
  成形品是由使熔融树脂流入的主流道,引导熔融树脂进入模腔的分流道及制品所构成的。如果一次成型只可得到一个产品,生产效率不高。若我们利用分流道将多个模腔连结在一起的话,则可以同时成型出数个产品。
  此时,若分流道到各模腔的长度不相等的话,树脂就不能在同一时间内射入模腔,导致各制品的尺寸,外观,物性发生差异。因此,我们通常将分流道的长度设计为相等的。
  5. 回料的使用
  成形品中的主流道和分流道并不是产品,有时会被丢弃或粉碎后作为成型材料再度使用。我们将它称之为回料。
  回料一般不作为成型材料被单独使用, 通常是与新料混配后使用。这是因为经过一次成型后,树脂的机械性能,流动性,颜色等各种特性都会发生变化。新料与回料的混合比例一般控制在30%以下,如果回料的使用比例过高,有可能使材料的固有特性下降,即使回料的使用量控制在30%以下,我们也必须根据所求制品的品质要求,强度,成型模具构造,成型品的形状等,来决定回料的正确使用量。特别是填充等级的材料,尤其要注意这一点。

网友:
顶一下,蛮基礎的知識,不錯。

网友:
顶一下   看了后  明白了许多

网友:
顶一下   看了后  学习了许多

网友:
学习一下,呵呵,希望看到一些实际操作的例子。

网友:
应该还有下文吧!不可能只有这些的!!

网友:
额,支持一下发帖的朋友撒

网友:
好的  顶一下

网友:
毕业设计做的这个题目,刚答辩完

网友:
恩 初学者很好的东西 顶起

网友:
楼主辛苦了!谢谢共享,学习了。

网友:
呵  谢了,重新温习 了下

网友(2011-06-23):
一般遥控器采用的什么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