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02C ECU内参数丢失求助

楼主(2011-05-23):
西门子802C开机出现伺服出错报警,消除不掉,发现程序和参数全部丢失,请高手帮忙一下!1 Y! i- q/ V; c/ o* @
ECU内有后备电池吗?

网友:
一般802C靠电容来存储参数,一般在调试结束,要用“存储”软键,将所有的参数存到存储卡上,如果一段时间不上电,开机后,可以从卡上把参数读出来,但是之前没有存储的就都丢了,只能从新调试。或或把以前备份到计算机中的参数独到系统中!

楼主:
非常感谢“激光gavin”,之前已经出现过一次参数丢失,还好做过备份,现在又一次出现丢失,如果想彻底解决把电容换下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