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滚轮在光轴上的轴向和径向定位---如图,请教

楼主(2011-05-23):
如图,请教各位大侠,图中红色滚轮的轴向和径向定位是怎么实现的?过盈配合吗?

网友:
径向定位很简单,就是套在光轴上即可;轴向定位,可以加衬套、设置挡圈、打限位螺钉等方法;以图示情况,这些轮子都是旋转的,那么都做间隙配合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首先谢谢你的意见。但是图示形式轴向没有加任何定位,但在光轴上不会左右串动,也没有你所说的绕着光轴能转动(因为我在现场试过了),我想如果能转动的话,那也不能保证它不会沿轴向串动(甚至可以说肯定会沿轴向串动)。

网友:
我建议你轴向加上轴套,来隔离各个轮子,两端上挡圈或者上螺钉加挡板。

网友:
中间隔离套  内部添润滑脂

网友:
在轴上钻个沉孔拧个内六角螺钉即可防止轴向串动

楼主:
我觉得很多人还没明白我问的重点,我想问的是图片上红色滚轮在光轴上是如何定位的(因为你根本看不见什么隔套、紧定螺钉之类的定位零件)?而不是问我该怎么把它定位。

网友B:
  大家都想复杂了,图上的轮子是橡塑材料做的,本来就有较强的弹性,轮子孔的直径要比光轴小一些,是依靠轮子本本身的弹性在轴上定位的。
  装配的时候孔内要打上润滑油,用锤子敲到轴上合适的位置!

游客

网友(2012-05-17):
业内人士

网友(2011-05-24):
就是俗称的过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  我一直是这样想的,但是老是心理没底,所以把它拿出来问问大伙,人多力量大。

网友:
就图上来讲,是过盈配合,轮子和轴一起旋转的,因为两端设有轴承座的

网友:
这是割管机的传送装置吗?我也赞同是过盈配合定位,光轴上也许有滚花。

网友C:
如果我没猜错这个是送玻璃类的平板用的。径向其实是过盈配合的,轴向可能有个跟红色轮子一样宽度的槽。但这个会不会不好装配
之前我们单位的是使用O型圈代替这里的红色轮子,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你说对了,就是送玻璃的。你说的那种我也见到过,只需要更换O形圈,对你们来讲应该算不是标准件的标准件了,我是因为量小,所以没去成批做。

网友(2011-11-11):
这应该是个半自动卸片台,如果轮子上没有紧定螺丝一般都用过盈配合,例如常见的PU轮都是用过盈配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首先谢谢你的意见。但是图示形式轴向没有加任何定位,但在光轴上不会左右串动 ...

是这么个情况,我在磨边线看了下。好多都左右串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没猜错这个是送玻璃类的平板用的。径向其实是过盈配合的,轴向可能有个跟红色轮子一样宽度的槽。但这 ...

是的,我们得考虑随时更换的可能性,大板玻璃2440*6000*12的负荷不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想复杂了,图上的轮子是橡塑材料做的,本来就有较强的弹性,轮子孔的直径要比光轴小一些,是依靠轮 ...

嘻嘻……哥,我们都需要认真去观察,谢谢你。很多时候,简单的的解决方案是最好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想复杂了,图上的轮子是橡塑材料做的,本来就有较强的弹性,轮子孔的直径要比光轴小一些,是依靠轮 ...

同意黑衣卫大侠的意见。其实就是橡胶孔与光轴的过盈配合。装配的时候在红色滚轮内孔抹油,推到光轴上。依靠滚轮摩擦力带动玻璃传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  我一直是这样想的,但是老是心理没底,所以把它拿出来问问大伙,人多力量大。

请问下楼主这应该是玻璃传动的流水线吧?

网友(2013-09-17):
过盈配合即可,想的太复杂了

网友:
觉得过盈会好点,轮子好像是和轴一起动的。又不是分开的

网友(2016-02-15):
一般这种塑料,或者平常用的丁腈橡胶材料的,和光滑光杆配合时都是非常紧密的,很少有串位的现象!镀铬杆配合呵呵较多

网友(2016-11-12):
于你做的滚轮内孔直径有关系的,我们做过这种,什么都没加,一样不会打滑。装轮子的时候要保证不要让轮子和光轴上有油和水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