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ANUC 系统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05-23):
FANUC0i TC 、0iTD、0imateTC、 0ImateTD  ,从实际加工中有什么区别?最好能详细点,先谢谢了

网友:
都是车床系统,TD是TC的替代型号,性能有提高,但在实际加工中感觉不到。
MATE是经济性,就是便宜点,带的驱动伺服也便宜,是贝塔系列的。

楼主:
2楼的说的很清楚,谢谢了

网友:
TD 是TC的替代型号
MATE是经济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