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滚头加工液压缸深孔---请教

楼主(2011-05-23):
在采用镗滚头加工液压缸深孔时,如在加工深孔过程中发生断电现象,或中间无故停机,为什么液压缸会产生报废??

网友:
镗头一停,无法再接刀,就这么个简单问题,你没有方法处理那个接刀痕,油缸全行程内表面无法保证加工的粗糙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如此啊。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