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种机构可实现μ级精度调节???

楼主(2011-05-23):
各位达人:
    小弟想请教一下,我现在要做一个设备,要求在某一方向调节时精度在μ级,常用的丝杠和线轨无法实现,请教各位前辈这方面的宝贵经验,不甚感激!!!!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有点笼统,丝杠和线轨也有μ级的啊!关键是检测系统,采用全闭环的检测系统。也可以用双齿轮齿条机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要求总的工作行程是多大呢? 进给时的负载有多大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lily,谢谢你的回复,是这样的,我再详细一点说明情况,目前我想用纯机械结构来控制调节精度,从而使一个部件在垂直方向运动,精度控制在μ级,您说的双齿轮齿条是什么结构(例如哪种设备上有应用),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我想要的简单理解就是类似于X轴滑台的东西,我部件装在上面可以实现μ级精度调节,现在要求行程无所谓大小,负载在100kg左右,这种只是单纯的机械控制,其他的方式您有所了解吗?

网友:
参考精密磨床的进给机构。
国产的MG,进给当量是0.2微米。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的回复,您说的MG是?

网友:
MG是就是高精度磨床,比如MG1320,MG1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