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uNi2Si的电阻或者电导率

楼主(2011-05-23):
紧急求教:CuNi2Si的电阻或者电导率。
我有一个项目,要求用CuNi2Si,电导率20±2m/Ωmm2。我们实测40~50%IACS,不知道算不算合格。

网友:
电阻或者电导率与使用温度密切相关,不知楼主是否注意到此因素?你是在室温下测量的吧。

楼主:
不懂耶,第一次接触这玩意。我现在是在室温下测量的,不过我们今天的室温也就在20°c左右,这个温度下CuNi2Si的电阻或电导率是多少呢?

网友:
电导率单位m/Ω•mm2,导电率单位%IACS  ,两个概念。
试样电导率与某一标准值的比值的百分数称为该试样的导电率。
1913年 ,国际退火铜标准确定:采用密度为8.89g /cm'、长度为1m 、重量为1g、电阻为。.15328 欧姆的退火铜线作为测量标准。
100%IACS==1/0.01709=58.5

网友:
电导率单位m/Ω•mm2,导电率单位%IACS  。两个概念。
试样电导率与某一标准值的比值的百分数称为该试样的导电率。
1913年 ,国际退火铜标准确定:采用密度为8.89g /cm'、长度为1m 、重量为1g、电阻为。.15328 欧姆的退火铜线作为测量标准。
导电率100%IACS==1/0.01709=58.5
你们用何种仪器测的%IACS。

楼主:
1.什么仪器我不懂,到人家单位借来的。因没电了,今晚让他们拿回去充电,明天再借来。
2.安你的说法,我们的测量值要是40%IACS  ,则电导率应是0.4*58.5=23.4m/Ω•mm2?

楼主:
另:今天我们测量的时候环境温度是22.3℃

楼主:
我们就是下图仪器测量电导率的。
今天又出一个新问题:该仪器可以换测量单位,昨天测的是%IACS,今天老板坚持换成另一个单位MS/m,我还没弄清楚这个MS/m是什么东东,和Ωm/mm2是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