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飞行器怎么计算动力---请教

楼主(2011-05-23):
摩托车的发动机能否作为简易飞行器的动力?
个人飞行器怎么计算动力---------我没学过,哪位大侠指教?
那种材料可以做螺旋浆片?

网友:
滑翔机可以作为参考,螺旋桨要求比较好,考虑流体力学的

网友:
这种带动力的恐怕都是不能实现的,最近德国人搞出来的“聪明鸟”,采用的是煽动型翅膀,我倒是感觉可以做成人力的装置,有可能让我们能够自由地飞上蓝天!

楼主:
煽动型翅膀”---翅膀材料要求较高,如果能有做翅膀的材料,那座旋浆就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