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故障----求助

楼主(2011-05-23):
我厂在钻铣床上改装的自动进刀的液压系统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工进的时候速度不稳定,钻几次速度就自己慢下来了,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速度不稳定呢!用的液压元件有油泵,溢流阀,电磁阀,节流阀,单向阀,两个小油缸

网友:
检查一下节流阀等控制流量的阀!

楼主:
是要清洗节流阀吗!

网友:
是不是油泵供泵有出了问题,拆卸看看。如果是齿轮泵,泵体内孔与齿轮之间的磨损加大会出现这种无力的情况的。

网友:
速度调节阀在油温增高后通过能力有改变,估计要换了。

网友:
我觉的5楼说的有道理,是不系统不大,运行一段时间升温比较厉害?是的话就是那个的问题了。

网友:
估计是应为油温升高导致泵内泄,流量减小!

网友:
溢流阀压力调高

楼主:
溢流阀压力调高也不行,平常是5个压力工作,调到10个压力上述情况还是出现,油温应该不高的,系统刚启动也有这个情况

楼主:
难道是齿轮油泵的问题吗!怎么检查齿轮泵呢!

楼主:
油温升高导致泵内泄,流量减小的话,压力表会有变化吗!

网友:
流量觉得速速,应该从流量阀入手,,,,,,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该问题,将节流阀更换为调速阀Ok

楼主:
换调速阀的话成本高一点,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
泵的问题应该不大,因为刚一开始可以,应该油温的原因。

楼主:
我的这两个油缸需要很小的流量速度是工作速度了,节流阀开的很小就可以,是不是有脏东西堵住节流阀了呢,速度慢了后节流阀再开大点就可以,钻几次就又慢下来了,

网友:
节流阀开口是不是小了,泵在工作后压力能不能保持,不能的话就是泵的原因。

网友:
刚开始就有问题可能是齿轮泵的毛病。

楼主:
节流阀的开口很小的,压力表的压力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