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公差---求助

楼主(2011-05-23):
请问一下,尺寸属性里的公差模式怎么是灰色的,改不了

网友:
似乎是没有加载公差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该怎么弄啊,我是初学者

网友(点评):
我忘了4.0的是怎么弄的了,你百度下就行了,网上很多

网友:
那个灰的不是公称值吗?那个你实体里已有尺寸肯定不能改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说的是公差模式怎么不可以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虽然没解决问题,还是谢谢你啊

网友:
学习。。。确实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设置tol_display为yes

网友:
8楼说的很对的!

网友:
以前遇到过,但是忘了如何处理的,好像是修改配置文件了

网友(2011-07-12):
在属性里头设置 显示公差

网友:
的所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