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带如何理解---如图,请教

楼主(2011-05-23):
零件如图,求垂直,平行度。零件厚度30毫米,平行度公差带是30*100,100*100还是43.6*100,垂直度呢

网友A:
“平行度公差带是30*100,100*100还是43.6*100”是什么意思?这个图上的垂直度和平行度数值是0.05/100,表示的是在100mm长度之内误差在0.05mm范围中为合格。不过,图上有一点看不清楚,垂直度指向什么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行度公差带是30*100,100*100还是43.6*100”是什么意思?这个图上的垂直度和平行度数值是0.05/100,表示 ...

我想问的这100范围到底是怎样的

楼主:
垂直度指18.4上平面

网友A:
100mm范围是指你的零件的长度,当然如果没有那么长,比如只有50mm长,那么只能有0.025mm的误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mm范围是指你的零件的长度,当然如果没有那么长,比如只有50mm长,那么只能有0.025mm的误差了

我也知道100范围,但100的方向呢是长度,宽带还是长宽都是100

网友:
按照箭头指向的平面上,长宽都是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