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00T液压机故障

楼主(2011-05-23):
刚安装调试好的压机 没过几天油缸下行时就听见进油管路突突突的(就是感觉断断续续的油一股一股的)但油缸返回时没这情况,这是怎么回事.请师傅们帮忙分析一下 ,不胜感激!!
注:油路切换由二通电磁插装阀控制,油缸下行时进油管串有液控单向阀,油缸返回时串有顺序阀

网友:
   是不是有空气啊!
你们的压机是不是有充液阀啊    或许它卡住了

楼主:
没有空气,充液阀是什么东西 好像也没有

网友:
有没有查电磁阀的得点情况,会不会是控制电路有问题,或者是进油路有节流阀之类的节流口大小调节不合适。没图也只能瞎猜,见笑了。

网友:
油缸下行时速度是多少?如果速度很小的话可以适当提高一下系统压力试试!
再就是各种控制阀有没有被污物堵塞?

网友:
背压太低,出现超越负载现象,往大调整一下顺序阀的开启压力就好了。

网友:
楼上一语中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一件,背压压力没设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 。请教 背压低怎么会出现超负荷,新手莫怪..

网友:
把你的液压图给我传过来,我给你好好的讲一讲吧,不是一下可以给你说清楚的。加我QQ441856326

网友(点评):
看到你在线为啥没有加我,等你这么长时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刀狼?不好意思 刚加了

网友:
楼上的说的很对,应该是背压太低。

网友(2011-09-06):
是背压的问题,在新调试的油压机液压系统中经常出现

网友(2012-01-01):
应该发个液压原理图看看再说

网友:
我个人认为是平衡阀的问题,系统压力不平衡,

网友(2012-02-26):
下行时,由于滑块自重,有空气,可能充液阀没打开

网友:
把你的液压图给我传过来,我给你好好的讲一讲吧,不是一下可以给你说清楚的。加我QQ3220357

网友:
同意16楼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