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安装方式

楼主(2011-05-23):
这是我现在设计卧车尾座套筒芯轴的轴承,我想知道内环一端用圆螺母另一点游离可否!还是要加调整垫!有何区别!

网友:
肯定要用调整垫片了!

网友:
看着这个图很不舒服:竟然是在屏幕上照相,难道屏幕截图不会吗?看不清楚,感觉轴承孔还带锥度哦!
游离是什么意思?难道一端拉紧,其他地方没有约束了?那么拉紧的力量从哪里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说带锥度啦,还看不明白吗。建议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不好意思!公司内部图纸,不允许外带的!

网友:
根据图纸来看,内环锥面定位,可以不加内部支撑,仅仅使用外部的圆螺母锁死。
但是建议内部用柔性支撑例如peek材料之类的垫住,因为在转动中一旦发生轴向窜动则会影响轴承寿命。总体来说,不建议内环无约束。
另外,你用的是什么类型的轴承?从图纸看是无轴向力的滚柱轴承,这种轴承应用在尾座上是否妥当?而且对于这种轴承来说,内外环必须定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轴承组合是圆柱滚子轴承(图一)、推力轴承、圆柱滚子轴承(图二)这样的组合,以前的设计都是轴承两端都带挡圈的,但是这次就碰到没带的,老师傅也有分歧(主要是装配工艺不同导致的)。所以想看看大家的意见!其实我很不看好原设计!嘿嘿,就是不让改!无语

网友:
我用推力轴承的时候内环最好两边都固定,外环可以一端压紧。。
但是设计无定论,如果锥面配合密实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这种1:12锥的双列圆柱滚子轴承的内圈在配磨时是需要在大端处加调整圈用于调整内圈的轴向位置的,要不你如何要装配工准确控制内圈的轴向位置?若无调整圈,完全靠螺母的轴向力不能做到精确控制轴承径向游隙及预负荷,直接影响到组件的装配质量。若用调整隔圈,则轴承径向游隙及预负荷完全由隔圈决定,螺母锁紧即可,保证了装配质量。

网友(点评):
请问这位大侠:隔圈厚度如何确定?另外预紧量其实可能只有几个微米,如何配磨?

网友(2011-09-08):
我同意9#和关点,内圈一定要固定才行,外圈可一端游离。

网友:
外圈可以直接压死就行,内圈要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