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筒料---请教

楼主(2011-05-23):
车筒料外径时,先在料筒前面车一段外径,再在车好外径上放中心架,在车平面.这是为了什么吗

网友:
料长时卡盘抓不稳易振动就要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应该有跟同心度有关系,

网友:
呵呵,见仁见智.试想下筒料短,够强度,还需中心架吗?

中心架我们一般车长轴内孔时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