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削中常见圆弧的加工技巧

楼主(2011-05-23):
数控车床与普通车床相比具有适应性强,加工精度高,生产效率高,能完成复杂型面的加工等特点。随着新产品的开发,其形状越来越复杂,精度要求也越来越高,无疑要充分发挥数控车床的优点。圆弧加工就体现了数控车床的优点。但是,在实际加工大圆弧时,由于加工工艺的选择不当或缺少辅助计算工具常常出现编程困难,重者出现异常加工误差。对此引起了我的注意,通过长期的试切实验,证明应用下面方法在圆弧编程中思路简单,加工出的零件精度高。下面我以几种常见零件为例与大家一起讨论。

一、圆弧分层切削法

1) 圆弧始点、终点均不变,只改变半径R

如图1所示,在零件加工一个凸圆弧,根据过两点作圆弧,半径越小曲率越大的原则,因此在切削凸圆弧时,可以固定始点和终点把半径R由小逐渐变大至规定尺寸。但要注意,圆弧半径最小不得小于成品圆弧弦长的一半。
图1
N10 G01 X40 Z-5 F0.3;
N20 G03 X40 Z-25 R10.2 F0.2;
N30 G00 X53;
N40 Z-5;
N50 G01 X40 F0.3;
N60 G03 X40 Z-25 R12 F0.2;
N70 G00 X53;
N80 Z-5;
N90 G01 X40 F0.3;
N100 G03 X40 Z-25 R16 F0.1 :

2) 圆弧始点、终点坐标变化,半径R不变

如图2所示,在零件上加工一个凹圆弧,为了合理分配吃刀量,保证加工质量,采用等半径圆弧递进切削,编程思路简单。

图2
N10 G01 X54 Z-30 F0 .3;
N20 G02 X60 Z-33 R10 F0 .2;
N30 G00 X54 Z-30;
N40 G01 X48 F0.3 ;
N50 G02 X60 Z-36 R10 F0.2;
N60 G00 X48 Z-30;
N70 G01 X42 F0.3 ;
N80 G02 X60 Z-39 R10 F0.2;
N90 G00 X42 Z-30;
N100 G01 X40 F0.3;
N110 G02 X60 Z-40 R10 F0.1;

3) 圆弧始点、终点坐标,半径R均变化

如图3所示,在零件一端加工一个半球,在该种情况下,走刀轨迹的半径R等于上次走刀半径R与Z(或X)方向的变化量∆Z(∆X)之差。
图3
N10 G01 X0 Z10 F0.3;
N20 G03 X60 Z-20 R30 F0.2 ;
N30 G00 Z6;
N40 X0;
N50 G03 X60 Z-20 R26 F0.2;
N60 G00 Z2;
N70 X0;
N80 G03 X60 Z-20 R22 F0.2 ,
N90 G00 Z0;
N100 X0;
N110 G03 X60 Z-20 R20 F0.1;

二、先锥后圆弧法

该方法是先把过多的切削余量用车锥的方法切除掉,最后一刀走圆弧的路线切削圆弧成型,如图4所示。

图4
N10 G01 X102 Z-30 F0.3;
N20 G90 X100 Z-50 I-5 F0.2;
N30 I-10;
N40 I-15;
N50 I-20;
N60 G01 X60 Z-30 F0.3;
N70 G02 X100 Z-50 R20 F0.1;

当是凸圆弧时,可根据几何知识算出ab段的长度,然后再车锥,最后车弧,如图5所示。
图5
db=1.414R+R=0.414R
ab=1.414*db=0.585R

留取一部分精加工余量,则ab取0.5R,

ab=bc

根据1中的方法先加工出锥形,然后再精车圆弧。

三、结束语

在数控加工中,往往机床操作者也是零件切削程序的编制者,这就要求编制的程序工艺简单,调整方便,加工精度高等。在操作现场没有CAD制图软件、计算机等辅助计算工具时,采用上述方法编程切削圆弧可大大减少计算量。思路简单,工艺得体,延长刀具的使用寿命,加工出来的零件精度高,为圆弧类零件的加工带来方便。

网友:
学习中,支持一下。够点就下了、

网友A:
很不错的转载!!!!!支持下!

网友:
方法比较好    就是不知道刀具车削是断不断铁销

网友B:
其实用复合循环就轻松搞定,没有复合循环功能的车床LZ的方法很不错

网友(点评):
的确 用G71简单多了 不过这个方法我在中专学校读书时书上看到过 老师也只一代而过

网友:
不错,在不用循环的机床上很实用,也科学。帮顶

网友(点评):
恩,如果可以用循环,这就多此一举了!

网友:
很好的建议,    顶下

网友:
很好··      很实用····

网友:
回帖是一种美德,支持楼主!!!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最后那种,先车成锥度再车圆弧。不知道这样和前面的几种方法质量上有什么区别么?
如果是大圆弧我就分成2或3个斜边。觉得如果机床是改造的,间隙大的话还是用锥度的好,走圆弧会误差大的。

网友:
很全,很不错的资料!

网友:
加工圆弧应该还要加上刀尖圆弧的补偿吧

网友:
教学啊!恩!支持一下!

网友:
虽然循环里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但是LZ解释得很具体!

网友:
学习完了。很厉害,支持一下

网友:
真的又这么高的境界吗?表示佩服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我算那个公式怎么算都不对  是你忽悠我们   还是我自己算错了

网友:
不错的帖子,可以顶下

网友(2011-06-27):
有一个问题,楼主编程是没有加G41或42, 还有如果用循环指令的话,如果换到还得从头开始,不如分段的我
! G1 \* y8 r  ?' W新手,有什么不对请包涵

网友:
基本上都在用,很实用

网友(2011-10-01):
一个G71全搞定!没有循环的床子没见过

网友:
顶一下,实用就好

网友:
很不错的转载!!!!!支持下

网友:
希望多介绍点加工方法和技巧

网友(2011-11-01):
非常不错,谢谢指教,学习中

网友:
用循环车削很简单的,不过要加刀偏,刀尖圆弧半径

网友:
实用,不过还是用循环好点…

网友:
如果用G71或G72不是更简单吗?

网友:
学习了,很不错我也顶下。

网友:
可以使用g71指令,我觉得就比较简单

网友:
我就不会G71.只会G0.G1的干活。

网友:
很好的思想,其实不用循环尽量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的转载!!!!!支持下!

老蒋。。。

网友:
学习啦!力顶!好久不干数控车床啦!还是要加强学习啊

网友:
楼主全国第三的实力是莫庸质疑的!!

网友:
更喜欢用G71,             加几个字不然发不了

网友:
很好,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
方法只能用在那些老古董机床上  现在的机床都能用循环程序了

网友:
怎么加半径补偿??????????????????????

网友:
这个很实用,,,我就事不会算,,,,,,,

网友:
很好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对于我们这些即将离开学校的我们来说非常实用!

网友:
其实用复合循环就轻松搞定,没有复合循环功能的车床此法很实用。

网友:
普车车销圆弧我是很精的,可数控就不会了,现在正学习当中,谢谢

网友(2011-12-02):
3) 圆弧始点、终点坐标,半径R均变化 !好像有误,

网友(2012-01-15):
好帖,受教,做个记号

网友:
很不错的转载。也可以学习。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谢谢

网友:
很好的建议,学习了支持顶下

网友:
多一种方法就多一种技巧    支持楼主

网友(2012-03-03):
学习了,但是有的倒角很小,用刀具本身的圆角是否能够完成呢?

网友:
有些零件不太适合这样编程。

网友:
很好的哟,

网友(2012-06-30):
加上脚尖半径补偿更好。

网友:
加上刀尖半径补偿更好。

网友(2012-08-10):
有点意思

网友:
好好看看。。接下来学数控去了。。。

网友(2012-10-29):
师傅 凸的外圆弧接锥度怎么接才接的顺啊 我每次接来都有凹凸痕迹

网友:
很有感触,有时在遇到大圆弧槽时,一次车到尺寸也是不合理的,可以分层切削的原理来解决。

网友:
按这样倒出的只是圆角,并不是有要求的圆角,因为这样的编程根本没有考虑过切和少切,只是书面的理论。

网友:
用简化编程更简单

网友:
很不错,很有用啊

网友:
一般用G71或者G73!~

网友(2012-12-05):
俩字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用复合循环就轻松搞定,没有复合循环功能的车床LZ的方法很不错

复合循环没有这么快捷。

网友(2013-01-20):
很实用的东西

网友(2013-04-20):
没有凹圆弧的呢

网友:
楼主,讲个凹圆弧的学习下

网友:
好东西 很细致  谢谢分享了

网友:
好经验啊,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刀尖半经有没有影响

网友:
刚好需要,谢谢

网友:
用复合循环比较轻松

网友:
在不用循环的机床上很实用,也科学。帮顶

网友:
有些提的用复合循环,如果毛呸是煅件呢,还能用复合循环么

网友(2013-12-06):
总结的比较好,顶

网友(2014-05-24):
我们一般用“圆弧始点、终点坐标变化,半径R不变”

网友:
建议用G71方便一点

网友:
感觉很逗

网友:
楼主写得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
在不用循环的机床上很实用,

网友:
用循环啊,还一刀刀编?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