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等离子材料的清根---请教

楼主(2011-05-23):
在压力容器制造过程中,针对不锈钢等离子材料的产品,请问一下大侠们的厂房一般是怎么清根的呢?有没有用等离子弧清根的呢?效果怎么样?能够探讨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2011-07-10):
碳弧气刨吹一下,可以么?

网友:
“不锈钢等离子材料”是打算用等离子焊接的不锈钢吗?没听说过“等离子清根”这个词,用磨光机打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