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水平放置的杆,如何求其旋转功率---请教

楼主(2011-05-23):
一根水平放置的杆,如何求其旋转功率。因为我要选择电机,必须知道杆旋转的扭矩。
详细情况是这样的:杆内径60mm,外径180mm,长度9m,杆的转速3r/s。水平放置旋转,杆的中心位置有一个套筒,同时杆上还焊接有两个不平衡质量块(类似于偏心轮那种东西),如何求杆旋转的功率呢?不平衡质量一个重290N,杆的材料为铁,约重1.7t。还有一些已知条件,先不一一罗列了。急求高手教导啊。。。因为杆比较长,所以中间部分会出现一定弯曲,旋转时与套筒应该会发生摩擦。
如图所示,蓝色杆,黄色不平衡质量,紫色套筒。

网友:
这东西旋转起来有点可怕,线速度相当于高铁的速度,加上不平衡离心力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个人感觉杆的两端都有轴承支撑,杆的旋转功率不会太大,就是不知道怎么求。。。杆的旋转功率能求么?

网友:
应该不是很困难的计算,具体的已经忘了。
但是看这个描述有些不爽:180外径60内径的杆有没有?还9M那么长,而我一般的材料可能就没有那么长哦。平衡块应该是用来做动平衡的吧?这个机构的阻力在哪里,载荷多少?看起来现在考虑的是驱动杆的空转,那么应该就是计算杆的转动惯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我描述的不好,这个实际上是根钻铤。给它加不平衡质量的是为了让它能够扭转振动。个人感觉钻铤旋转的阻力在于不平衡质量和其与套筒之间的摩擦。。。(具体什么情况我实在是。。。有些糊涂)我在想能不能求出其转动惯量,然后扭矩=转动惯量 乘以 角加速度,这样不知行不?

网友:
应该还有运动阻力吧?!

网友:
已知F=1700 KG     n=3/s    其他的重量Q或负载=?
V线速度=3.14×D×n/1000
N=F1(F+Q总的负载)× V×系数(1-1.3)
T=95500×N/n
供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