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产3MZ2010内圆磨床,在生产加工过程中出现变锥度---请教

楼主(2011-05-23):
沈阳产3MZ2010内圆磨床 在生产加工过程中出现变锥度问题 请教有这方面技术的老师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问题描述;在加工工件时靠胎垫 俗称”磁极“的一面为基准 有时基面0+5μ有时0-5μ还有时会更大 最大变动2丝 把床头箱调整好锁死后在一定范围内能稳定加工50个左右的工件 工件高度20  内径Ф40

网友:
注意两个方面:
1,冷却,如果冷却不能充分,磨出的工件是热的,那就容易变,假如发现孔口稳定,孔底不稳定,那多半是冷却不充分。
2,砂轮压得不稳,尤其是砂轮小了以后,受力大,就容易变锥。你一换砂轮又变回来了。如果是这样,垫片要厚,内径比螺栓略大点,外径越大越好,保证压得死死的。实在不行只能勤换砂轮,但50件是有点少,正常应该120件左右换次砂轮。

楼主:
你说的问题 我都尝试了 效果不是多明显 但还是要谢谢你 现在我怀疑是不是磨头往复底下的导轨 直线精度不好 或者是不是工件轴轴承的游隙过大 所引起来的 每次校正胎垫时感觉火花不是很稳定 !!!

网友:
如果是机械精度不够,那会来回变,这个静态掰刚性就能看出来。
还有个问题就是热变形,但一旦热平衡,调好就不会再变了,凉了,又变了,这种情况只能用热机来解决。
另外,磨头导轨是什么结构?假如是强制润滑,那要查供油压力和流量,太大就会“漂”。
不明白的是,这么小的工件为什么要用立磨。

楼主:
不是立磨 是全自动内圆磨床 ,磨头导轨的结构是 我也解释不清 就是里面有18×18的圆柱滚子的那种

网友:
反正现在的东西都不是太耐用。问题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