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车床车内8字油槽,如何设计一个附件?大批量加工。求教。。。。

楼主(2011-05-23):
普通车床车内8字油槽,如何设计一个附件?大批量加工。求教。。。。

网友:
记得去年曾经发过该夹具的图纸,但是现在一时找不到,自己电脑上也未保存。
据回忆,该夹具装于刀架上,其大致原理是,用一对一比二的伞齿轮驱动镗杆,即可加工出8字内油槽。
急用的话,去: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jxzg199101011.htm
花点银子下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卡盘传动 带动伞型齿轮组  让膛刀在卡盘转动一周来回走两次  我想知道那工装的的详细构造.
谢谢你的回帖.

网友:
应该是“镗刀在卡盘转动二周时,走一个往返”。这样才能形成8字形内油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 差点弄错 谢谢拉 ,有疑问再找你哈 呵呵.  不介意的话+我QQ哦 63997461     839353128  哪个都可以  以后还多要请教你哦

网友(2012-03-2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 差点弄错 谢谢拉 ,有疑问再找你哈 呵呵.  不介意的话+我QQ哦 63997461     8 ...

我现在是数控加工的。

网友: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把图纸转上来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