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直径400的球墨铸铁该用什么刀?

楼主(2011-05-24):
普车加工直径400长200的球墨铸铁,比较硬且断面切削的工件,YG6X刀干3件活就得重磨刀。该用什么刀来提高效率?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高手能解答吗?

网友:
换机夹刀片的车刀试试,大不了换刀片嘛。

网友:
你用726试试呢
还崩刃就用813

网友:
肯纳RN槽型的车刀刀片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要

网友:
我这边很多客户用数控车刀在普车上干铸件粗加工,切削参数一定要合理.建议楼主去试试CNMG120408/12-TC全周槽形。多试几个厂家的产品,三菱UC5115  株洲钻石YBD152/YBD152C

网友:
做铸铁加工了还多年,你用YG6X还比过我们用YG8N的耐磨。我看主要还是你转速,进给量内调好。
我们也头痛过~材料太硬了,超过220度你就很难车了,你看图纸要求是多少硬度。
YDB125是黑金刚系列吧,我们也试过,销售的还来看我们加工,结果很失望。一个卖美国刀的(不知道牌子)卖给我们几千¥的刀试了几天也很失望,没有说的那么好。最后老板买了把日本的发现还好一点,而且便宜啊!
我也迫切的知道车灰铁和球铁粗和精车该用什么刀片才有效率。

网友:
不想用机夹的就在刀几何角度和加工参数上下功夫!这个就是表皮硬,如果没喷沙的话就更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