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次性加工边缘孔----请教

楼主(2011-05-24):
在方管的R角上钻11mm的孔,怎么样可以一次性加工完成,,用钻钻套可以实现吗

楼主:
100X100X8的方管,钻11mm的孔,中心离边缘17mm,想一次性加工完成通孔,我怕钻头会损坏!

网友:
量多的话可以做个模具冲孔(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

网友A:
100mm可能是长了点,但是11mm的钻头应该是够长的;不过钻过去的定位尺寸可能有问题,没有特别的情况还是建议两边钻。
加一句:管壁厚度应该是8mm吧?那么是不适合冲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mm可能是长了点,但是11mm的钻头应该是够长的;不过钻过去的定位尺寸可能有问题,没有特别的情况还是建议 ...

zhi  xiang s

楼主:
是想加快效率,所以尽量想一次性钻,冲压要开模,老板不让

楼主:
钻头100mm长度的有加长钻头!昨天试了下,对面的孔的定位尺寸不是很准,哪位兄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适当定位--端面和一个侧边,两边钻孔

楼主:
两边钻没问题的!一边钻有点问题,看来只好做冲模了,谢谢LS的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