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伺服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区别?

楼主(2011-05-24):
求助:哪位高手能给我这外行用通俗语言解释一下直流伺服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的区别?包括伺服放大驱动器的区别?驱动供电是用晶闸管吗?发资料也可。我的邮箱:bdlrg@sina.com

网友:
母线是直流的电机是直流伺服电机,而交流电机母线是交流的。驱动器用的是MOSFET搭成的桥路吧。

楼主:
什么叫母线电流,是励磁电流吗?

网友:
直流伺服电机是使用直流电供电的伺服电机,一般是带碳刷的,其结构与常见的普通直流电机相似。现在逐步被维护方便的交流伺服电机取代。两种驱动器的输出不同,一种是直流电,一种是交流电。功率管不是可控硅的,是使用的IGBT。IGBT(Insulated Gate Bipolar Transistor),绝缘栅双极型功率管,是由BJT(双极型三极管)和MOS(绝缘栅型场效应管)组成的复合全控型电压驱动式电力电子器件, 兼有MOSFET的高输入阻抗和GTR的低导通压降两方面的优点。非常适合应用于直流电压为600V及以上的变流系统如伺服驱动器、变频器、开关电源、照明电路、牵引传动等领域。

网友:
交流伺服电机我是猜的
没有接触过
只接触过直流的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
母线电流就是他的线圈上加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