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顶升采用哪种导向结构比较稳定---请教

楼主(2011-05-24):
各位好,之前在做一个项目时,自动顶升采用的是常用的一个气缸带四根导柱的结构,但是由于产品有很多种规格,在生产长的产品时会有些偏重,导致顶升机构水平效果不是很理想。现在又有一个类似的项目,想请教各位,有哪些机构用在我现在这个场合会收到比较理想的效果(克服偏重),我所知道的有齿轮齿条(但寿命较短)、连杆机构、斜块机构,还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给个结构简图会好点,我见很多用四个或三个导杆的,上下都做成一个刚性体,如果偏重厉害最好能用两个气缸,分布好了还是可以避免这个。你的情况估计是导杆只有一端做成了刚性体,从而造成摆动,不知道自己的理解正确不?
图片是常用的一种,这样好比一个刚性框架,刚性够了,就不应该会有颠覆现象。

网友:
2楼好用心呀,顶!

网友:
东西重就用大气缸。东西面积大,或者偏心多,可以多气缸。大多数情况下,同等行程,气缸导柱系统是最便宜的了。还有就是齿轮齿条作为升降动力执行机构,丝杠作为执行机构,当然还有直线电机,同步带什么的,理论上所有直线运动单元都适合你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谢谢你的方案 我会考虑

网友:
使用整体框架升降,然后采用直线轴承系统,可能会更好点,如果空间可以的话使用双缸或是多缸但要考虑同步问题。

网友(点评):
直线轴承的刚性比较差,要是重载还是用无油衬套的好。气压和液压的同步问题就简单啦,就是一个同步回路,不过他本来就是以刚性体啦,已经机械同步。

网友:
不错,想法!值得学习学习,好好学习

网友:
可以在网络上搜索些万能打印机,他们四个升降杆间距大概是2000X3000。了解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
可以采用气动剪叉式升降机构。可有效解决偏重问题。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好,就不知道升降寿命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 这个是好 可是在我那个场合空间不够,还有啊  你下面图片那台机器怎么运行的?我怎么觉得气缸回不来了呢?

网友:
建议用直线电机,定位、速度都不错,我都用该种升降方式

网友:
10楼好多牛眼(万向球)啊。不知道是用来干什么的啊

网友:
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啊啊,有没高手啊,多讲点

网友:
楼主应该把条件说的更明确些
好让高手们帮你
出些详细的思路

网友:
我们用过一个动力,再用多个蜗轮蜗杆机构带动多个丝杠作顶升。(四个螺杆升降机、四套导柱)
其实你说的不是动力选用的问题,但也不单是导向机构的问题,而是动力点的布置问题。
如果用多气缸,其同步、受力不均都将对导向机构施加侧向力,所以硬提升机构(可以反转的机构都可称为软动力,比如气缸、直齿减速机)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重载的话,当然是衬套,自润滑OR给油的都行

网友(2011-08-20):
不错,学习了,正在搞这方面设计,有人跟我说直线轴承的导向也还可以,一直有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个结构简图会好点,我见很多用四个或三个导杆的,上下都做成一个刚性体,如果偏重厉害最好能用两个气缸, ...

该机构是否可以用在自动化上,可以给我发一个完整的图吗,可以的话发我邮箱:464647786@QQ.COM谢谢!

网友:
我转了一圈,刚性一体结构加多气缸分布,不错,听说直线电机好像价格不菲,建议使用一片落叶的那种想法,结构根据需要自己设计,呵呵呵

网友:
用电机带丝杆会比较稳定,速度不快时可以加减速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采用气动剪叉式升降机构。可有效解决偏重问题。

我们经常用这个

网友:
我觉得关键要看你的机构提升时的速度,如果速度要求不高可以用涡轮蜗杆或丝杆类机构,如果速度要求高可用气缸,直线电机或一般电机带动卷扬机类似的机构

网友:
要克服工件重量偏心的话用四个汽缸,每个气缸用一个导向杆。这种方式我用过,效果还行。如果一个汽缸多个导向杆的话,工件重量偏心可能会导致设备出现卡的现象。而且对导向杆的位置精度要求都比较高,存在加工价格高,装配难度加大等问题····

网友D:
本人觉得关键是要解决导向机构的刚性问题,至于驱动的话能1个气缸解决问题的就用1个气缸,多缸驱动的话同步问题比较难解决。

网友(2012-02-04):
引用 网友C:
可以采用气动剪叉式升降机构。可有效解决偏重问题。

仁兄介绍下这种结构的力学分析把

网友(2012-04-29):
绝对平稳的顶升机构是不存在的,总有个精度值。至于说是顶卡了的现象,其实机构都没有问题的,主要还是计算错了,布置不合理了,受力没有做分析造成的。同理同步问题是一样的,不可能绝对同步,不管你什么机构,都还是有个同步范围的,只是表现出来的现象不一样,给人的判断需求不一样。顶卡了,那完全就是一个误会。不管是多缸还是多导向杆,你搞清楚了同步的误差范围在哪里,不管你用什么机构都可以实现你需求的结果,不搞懂这个,到处是问题,其实答案早都有了,要学习透彻才行。里面说到导向杆精度的问题,这个需要理论加经验的,看看那些大型压力机就知道了。

网友(2012-06-05):
使用双缸或是多缸但要考虑同步问题

网友E(2016-01-04):
这结构就可以完全解决你担心的偏重和同步问题,可以按照需求定制

网友F(2016-03-31):
引用 网友E:
这结构就可以完全解决你担心的偏重和同步问题,可以按照需求定制

什么机构,请指教

网友(点评):
涡轮蜗杆结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什么机构,请指教

这是同步升降机构,在偏重百分之五十情况下可以正常往复升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是同步升降机构,在偏重百分之五十情况下可以正常往复升降。

好的上网查一查。我们公司原先用过两个气缸顶一个水箱,水箱在水平方向上移动,可能是计算的不好,一个气缸顶不起来,两个气缸顶起来水箱晃悠。

网友(点评):
没有同步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好的上网查一查。我们公司原先用过两个气缸顶一个水箱,水箱在水平方向上移动,可能是计算的不好,一个气 ...

这就是两个气缸不同步造成的抖动,如果配上这同步升降机构就可以达到同步和减少气缸数量的功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人觉得关键是要解决导向机构的刚性问题,至于驱动的话能1个气缸解决问题的就用1个气缸,多缸驱动的话同步 ...

我也认为问题点在这里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结构就可以完全解决你担心的偏重和同步问题,可以按照需求定制

这个肯定好呢,就是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两个气缸不同步造成的抖动,如果配上这同步升降机构就可以达到同步和减少气缸数量的功能了。

看网上采用的是丝杆传动以达到同步的目的,看你的设备不像。不知您采用的是什么原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这结构就可以完全解决你担心的偏重和同步问题,可以按照需求定制

这是利用涡轮蜗杆机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肯定好呢,就是贵

不会很贵,这也要看顶升行程,负载重量,安装面积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这是利用涡轮蜗杆机构嘛

不是涡轮蜗杆,而是多组齿轮齿条配合达到同步的机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看网上采用的是丝杆传动以达到同步的目的,看你的设备不像。不知您采用的是什么原理

我这原理是靠多组齿轮齿条的同步配合达到的同步效果。

网友:
你这个要买4个标准的升降台,好肯定好,但成本也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原理是靠多组齿轮齿条的同步配合达到的同步效果。

与彭老师发过的一个帖子类似

网友(点评):
求彭老师那个帖子的衔接地址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不是涡轮蜗杆,而是多组齿轮齿条配合达到同步的机构。

这样会不会 容易咬合或卡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样会不会 容易咬合或卡死啊

不会的这产品已经在市场上经销七八年了,无论是保养和售后维护都已经很成熟了。如果需要详细的资料和样册加我QQ616030692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这结构就可以完全解决你担心的偏重和同步问题,可以按照需求定制

没看破明白,能否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我也在找这种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看破明白,能否说明一下?谢谢.

这是齿条同步升降平台,负载是分型号的,升降高度和安装面积是可以按要求定制,在偏负载上能达到理想要求和升降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