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K980问题求助

楼主(2011-05-24):
在对刀的时候显示非法数据,怎么接近?

网友:
希望你说的在详细一点

网友:
是不是导轨行程没调好

楼主:
null

内孔试切后,在相应的刀补号里输入24.0,系统显示数具非法,Z轴没问题。

网友:
你有没有加X24.0

楼主:
null

有加的,Z轴都没问题。

网友:
你超差了。刀补的范围 0.001~0.99。你输入24.....那肯定不行

网友:
他说了是X24.0!还是输入问题吧?只有是数据不对

网友:
  那你对一下   其他 看看可以吗 .. .   我这也碰到一次   是  里面刀补数据太高了     要用g50清一下    数

网友:
你别输在刀补里,刀补有数具限制,我这儿的最大一次只能写入“1”,当然,也可以修改参数,把限制写大些
  你可以只直接在刀长中就OK 了。,

网友:
X轴和Z轴回零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八成要用g50了,我在凯恩帝遇到过类似的

楼主:
回零点,已解决。

网友(2011-07-05):
我对刀时直接输入直经数就可以了,如X100.0

网友(2011-09-16):
回机械零点/清除刀补/重新对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加的,Z轴都没问题。

是对刀还是刀补?  980好像不用加.0吧    现在980TDB改磨耗不能超过1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