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控制三位四通电磁换向阀---求助

楼主(2011-05-24):
PLC控制三位四通电磁换向阀时,应该采用继电器输出的还是晶体管输出的呢?一个三位四通电磁换向阀的功率为26W,电压为24V,电流也就是1A多点。晶体管的最大输出电流为0.75A,是不是意味着晶体管不能直接驱动三位四通阀呢?因为在汽车上使用,电压只有24V。也就是只能选用晶体管输出的,我该咋怎么考虑这个问题呢?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plc有继电器输出和晶体管输出两种的,继电器也有24v,如果是晶体管输出的话,再增加一个继电器,plc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电磁阀
继电器的驱动功率大,但是寿命短
如果是plc选晶体管的,再增加一个继电器控制的话,以后需要更换也只要更换那个增加的继电器,plc的寿命就长了

网友:
24V没问题啊,可以选择触点足够容量的直流继电器(线圈电压24V)就行,这样对plc比较好,比如如果继电器线圈烧毁时不至于把plc的IO损坏,注意两点,一、电磁阀线圈回路设置熔断器;二、电磁阀线圈两端并联一个二极管来消除线圈失电时的反生电动势,防止损坏电器设备。

网友(2015-05-21):
矩形PLC的晶体管输出,一个点的电流在1A左右。

网友(2018-05-25):
顶一下,为了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