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马达驱动行走轮下坡制动问题---请教

楼主(2011-05-24):
用液压马达直接驱动行走轮,下坡因重力加速下滑,用5MPa背压发制动失效,该怎么办?

网友:
你可以考虑用一套专业阀。来油路加一个液控的节流阀,开口大小通过来油路压力大小,回油路用液控单向阀。当加速下滑是节流阀是关闭的,单向阀是关闭的。
一点不成熟的想法,说出来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你可以提供下你的图纸吗,你说5Mpa背压制动不行,我想知道你的制动是怎么用的      下坡是的背压是怎么用上的

网友:
行走制动可采用双向平衡阀,可以实现缓冲制动。在选型时切记,先导压力比最好为1:1。
附件为行走制动平衡阀原理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理图很简单,泵出来的油经过换向阀和调速阀直接接两个串联的马达,马达的回油直接串联溢流阀背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俺得消化消化!

网友:
俺得学学高手的高见。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不在乎成本的问题可以用比例流量阀啊,将行走轮的转速信号反馈回来控制比例流量阀的开度形成闭环,控制流量从而控制速度。一点个人想法,应该可以实现,就是成本高,仅供参考,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其实我们选用的马达本身是带制动器的,也就是“英德康”所提供图形中的平衡阀结果被我取消了,我原以为马达回油口用背压限制回油就可以控制失速问题,结果不是这样!你所说的“将行走轮的转速信号反馈回来控制比例流量阀的开度形成闭环,控制流量从而控制速度。”是不是就是如果马达失速的时候比例流量阀关闭而不对马达进行供油,从而控制马达在旋转?那这样的话,马达不还有吸油而使马达内部形成真空的趋势吗?这样对马达不也有损坏吗?还望指教,谢谢

网友(点评):
1,该平衡阀主要用于下坡,若没有平衡阀,车辆在下坡行走时会由于自重自行加速行,小流量时控制时尤其严重。 2,行走平衡阀不同于常规平衡阀,其先导比较小,通常为1:1.

网友:
跟着高手学习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你说得有道理。即使不供给流量,在下坡时由于重力作用行走轮仍会加速下滑,我忽略了这点。我对工程机械不熟。你试试“英德康”的方法。

网友:
我们养路机械上就是用静液压驱动走行的,当然我们那个背压阀压力高达110bar。系统中除了有制动这一块,还有一部分对液压泵的保护。
当发动机停止,泵停转,但是马达的惯性作用继续旋转,马达转变为泵的工况,泵此时相当于马达,若完全没有流量就会憋坏泵,所以还需加一套保护泵的油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