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英语翻译

楼主(2011-05-24):
有个意大利的询盘,
1,材质是:DD14, DD13, P13, DD14 P12,请问具体是什么材质?
2,treatment white zinc plating 7 to 12 mycron, 请问具体什么表面处理?
3,PLEASE PAY ATTENTION AT THE PIECE'S HIGHT, IT MUST NOT OVERCOME THE INDICATED ONE (50.2MM) PLEASE USE A THICK PLATE 3MM. 这是什么意思?

另外,请问意大利的图纸一般是英制表示的吗?

网友:
1.上网搜,向有关厂商询问,我简单搜了一下就出来很多相关的东西
2.mycron打错了,应该是micron,微米,就是镀锌处理,具体是"white zinc",7-12微米
3.高度千万要注意不要超过50.2mm这个尺寸(图纸上应该有这个尺寸),请用3mm厚的板

俺的回答不怎么准确,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点评):
另外,意大利好像是公制,毕竟是跟德国在一起混过的~~ 欧洲大陆国家好像一般都是公制,是法国先号召的。另外,看一下你的图纸里是用什么表示的,50.2mm,3mm,说明应该是公制

楼主:
谢谢 chnod 的帮忙~~~~

网友:
都是车用钢板吧?